板载桥和CPU一体的坏了怎么办

楼主(2017-06-21):
板载桥和CPU一体的坏了怎么办,碰见好多了  ,有什么好方法没有?

网友:
直接换,修风险大

网友:
换板或换cpu

网友:
坏了当然得换呀,不过换CPU风险太高了,能换板尽量换板吧。

网友:
直接交换主板啊  修风险高

网友:
建议换主板风险最小,但可以给客户说清楚,只要客户愿意付配件钱,还是可以换BGA 的 毕竟换主板价太高了

网友:
直接换板最好!一定要和客户解释清楚

网友:
换这种cpu风险比较大,不建议更换

网友:
买个CPU四五百,还不能保证是好的,装上去还有坏的风险,所以我一般建议客户换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都是直接换板

网友:
换U风险大,还贵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当然直接换

网友:
坏了怎么搞 当然是换啊 还有什么好方法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一般都让客户换主板了,换CPU风险太高,这就看怎么跟客户扯皮了,能让客户换主板

网友:
你得确定是CPU坏了,主查处理器供电和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以后才能确定是U挂了就直接换板,但是这类板子一般客户都不会换,价格太昂贵,保修短

网友:
我遇到这种直接与客户说换主板算了,修的话弄不好赔钱还弄不好

网友:
换班吧  这个U弄不好  还要变形   成本太高了

网友:
我都是交换主板,这种CPU太贵了,而且据说很容易变形,很难换,维修风险高的简直没上限,划不来搞,换板子是最佳选择,没有之一!

网友:
换板吧   cpu不要换坏的太多

网友:
直接换板,有风险,除非有拆机的芯片

网友:
给客户报换主板 不修风险大大滴

网友:
有坏的料班,CPU 是好的可以换,单独购买就算了,成本高,风险大

网友:
可以找我,我可以换U 但是芯片价格比极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