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4屏幕失灵是什么毛病

楼主(2017-06-21):
小米4屏幕失灵,摁建也失灵了,能正常开机求大神解救!

网友:
触摸屏坏,新手同志。。。。

网友:
触摸坏的很多 最好找一个试试

网友:
先拿个触摸屏换一下

网友:
换屏试试吧

网友:
换触摸屏吧,你的照片很明显触摸屏碎裂

网友:
先换触摸,不行再查ic

网友:
换触屏一般都会好!

网友:
换个好的触摸屏试试,不行再查电路。

网友:
按键失控有的时候是尾插的负极与D+连锡造成的  我就碰到过  触摸屏方面除了IC 和触摸屏本身就不知道其他的明白了

网友:
小米4就是这样,屏破一点后触摸就失灵了,换个屏试一下

网友:
触摸屏坏了吧,拔下来重插下试试

网友:
换个屏 试机是基本要做 的

网友:
谢谢,大哥们的一一指导,迅维网真是的好地方!啧啧

网友:
先换个触摸屏试试看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触摸屏的问题多点

网友:
先换外配看一下。

网友:
多半都是屏幕坏了    先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看是哪个芯片干扰了或是触摸芯片出故障了

网友(2017-08-07):
先确定屏     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触摸坏或者触摸控制芯片出故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