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9s 进水维修

楼主(2017-06-21):
接了台进水的R9s,
故障:不读卡,拍照全花

开始拆

拆开后清理烘干一下

装机测试不读卡故障依旧存在,后置拍照已经正常,前置拍照有水印

拆下主板检查射频功放部分,发现靠近天线部分的功放芯片有腐蚀痕迹!
先用风枪拆下来清洗清洗

清洗干净用风枪重新装上去,不读卡故障修复

就剩下前置拍照有水印了,前置摄像头的镜片水气已经清理干净,还是有水印,本来以为前摄像头进水要换摄像头了,正想开搞,不经意间又打开拍照看了下,惊喜的发现水印小了一些!难道要晾一会?于是,放那凉半个小时。。。。。。
半个小时后重新打开前置拍照,惊喜了,哈哈 !!水印自己消失了!到此装机维修完成!

网友A:
明显是进水,背光纸,偏光进水了。其实功放根本不用拆下。加焊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明显是进水,背光纸,偏光进水了。其实功放根本不用拆下。加焊就行了。

R9s的屏是没有背光纸的,显示正常,前置拍照有水印

网友:
仔细的又看一遍 还不错的

网友:
进水机修的及时都没大事  前些日子修个r9s屏都烧坏了

网友:
楼主进水的机器报风险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明显是进水,背光纸,偏光进水了。其实功放根本不用拆下。加焊就行了。

三星屏幕不怕进水的

网友:
我想也是,超声波清洗一遍,烘干,是不是应该就会好了

网友:
哈哈  尼玛这都行

网友:
表示没修过手机     能不能请教一下   风枪吹的时候需要注意些啥

网友:
修好就都是高手了不错

网友:
也接一台,进水清洗后开机;打开照相机瞬间有图像黒屏,退出照相机显示正常。 本来想买摄像头试一下,陶宝卖说不是摄像头

网友:
这有水印,还是前置摄像头里面进水了吧。

网友:
国产机要求对电路熟悉程度比苹果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