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华为P9不开机,加电电流为60ma

楼主(2017-06-21):
华为P9不开机,加电电流为60ma,按开机键后电流60---80--130ma跳变不开机。不按又恢复原装。问哈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这个好难修的。安卓机修的少。先找图纸看看,不行先换个电源吧。

网友:
我感觉vbatt有点漏电,拆了u1602后就没有漏电流。换了个新的上去还是上电60ma。但长按10秒后就能开机,之前手机摔过,后摄像头和闪光灯不能用

网友:
安卓机器修的就比少了,先测量一下最基本的供电吧

网友:
能联机吗  先联机试试

网友:
开机后功能都正常,除了后摄像头和闪光灯不能用。

网友:
先修闪光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