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0-70不显示

楼主(2017-06-21):
联想z50-70,主板编号aclu1 aclu2 uma nm-a272 ,接入电源,电流0.014,按开机键电流不变,开机指示灯亮。测量+3valw,+5valw正常,牛人帮帮,图纸献上

网友:
先测一下EC 的工作条件满足不,比如RST LID 等,现在笔记本不触发很多也是BIOS 问题,先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按时序测EC  桥的开机条件是否都正常

网友A:
不触发?ec条件查了吗

网友:
这个基本都是刷啊刷  bios  然后就好了   极少部分cpu坏

网友:
按开机键,测量到pbt_out 3.3v变为0V,

网友:
一直按关机,指示灯灭,pbtn_out变成3.3v,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?ec条件查了吗

按开机键ec 86脚,PBTN_OUT3.3v变为0v,开机指示灯亮,一直按开机键,ec 86脚PBTN_OUT从0v变成3.3v,电源指示灯灭,请问PBTN_OUT这个信号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