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er e5-572 LA-B702P bios

楼主(2017-06-21):
ecer e5-572  LA-B702P   机器故障:电流0.85-.075循环, 屏幕有闪烁,但是是黑的,不显示。

论坛下的BIOS 刷了,亮机要等快30秒, 某宝上的掏了10块大洋,刷上开机3秒亮屏。

ecer e5-572 LA-B702P.zip

网友A:
我的电流0.71不跳变,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

网友B:
我的0.77不跳变,bios刷了几个 还是一样 南桥也换了 也一样

网友:
SXT200LCJW/B  每次下载都没分。还要超过40个字符。

网友C(2017-07-31):
兄弟。你这个bios刷了能亮机吗。我的现在电流是0.73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。你这个bios刷了能亮机吗。我的现在电流是0.73

w我的机器是循环,0.85-0.75一直循环,。。不知道你的是不是

网友:
感谢分享,我的开机0.85-0.75跳动,屏幕有微微闪动,以为是显卡问题,下了楼主的BIOS一刷就好了

网友(2017-12-04):
开机秒亮,感谢LZ的BIOS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0.77不跳变,bios刷了几个 还是一样 南桥也换了 也一样

你后来这个电脑是怎么搞好的,我的也是电流到0.78不动,

网友(2018-01-16):
换了南桥,刷了上面的bios,解决了显示慢的问题,谢谢。

网友(2018-02-28):
刚好用到这个BIOS,谢谢楼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(2018-04-08):
你后来这个电脑是怎么搞好的,我的也是电流到0.78不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后来这个电脑是怎么搞好的,我的也是电流到0.78不动,

可以刷下试试,可能有惊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10-14):
我的  跳变    但是刷了  不行   还是原来的故障

网友(2020-01-10):
刷上确实是秒亮,不错。

网友(2020-09-04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电流0.71不跳变,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

我手里有有个笔记本和你情况    你维修好了吗?

网友(2021-05-17):
感谢,刷好了,故障现象类似,我是0.75-1.0左右循环跳变

网友(2021-07-25):
来学习,同型号,开机屏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