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金立s7如何找到主板电池接口上的供电和检测脚 求

楼主(2017-06-21):
金立S7手机  没有电池   怎么用可调电源飞线开机    供电和电池检测脚怎么能找到  也求金立S7图纸

网友:
万用表啊,就这么简单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一万用表走天下

网友A:
二楼正解  一表在手 天下我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二楼正解  一表在手 天下我有

你把逗逼表现的淋漓尽致的

网友:
用万用表开呀

网友:
一般检测脚在中间。两边一边是地一边是电池正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