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460开机时显示 时灰屏

楼主(2017-06-21):
今天早上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 开机时显示 时灰屏 灰屏的时候键盘灯按了无反应就像死机了一样 我首先排除了硬盘的可能性 然后拆机 和老板说显卡问题 报价吧 我和老板说 加焊不行的话就刷BIOS 刷BISO还不行就是显卡坏了    结果加焊显卡效果一样开机时显示时灰屏 于是就在论坛上找BIOS 刷入后 问题解决了  OK 现在每次开机都会显示了 这个是BISO的链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30878-1-1.html 谢谢这位兄弟的BIOS  320到手

网友A:
BIOS问题也会出现灰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问题也会出现灰屏

是的  我也是第一次见

网友:
头一次遇见bios引起灰屏  下次遇见类似也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问题也会出现灰屏

我还看见过论坛bios出现花屏的呢,bios引起的故障很奇葩

网友:
现在的BIOS 真的是 故障现象 很那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