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5D 不定时掉电,急急急

楼主(2017-06-21):
华硕K45D 不定时掉电,没图啊。头疼华硕K45D 待机芯片20=EK  无待机。
换了20=XX和EC后能开机了,测试 了两三个小时 没有问题就让客户拿走了,过了两天又拿来了,又不触发了。5V对地阻值为002.断开电感烧机,显卡供电发烫。拆了显卡供电芯片后阻值正常。能触 发。又换了一个显卡供电芯片。上电进系统一切正常。放那测试。用了两天没关机一直开着也没问题(散热没有问题)。想打电话让客户拿走的,又掉电了。在开机还能触发。掉电,不定时掉电。放那不管他。过几个小时在开又正常了。用一会又掉电了。待机有点高,试了下待机芯片有点烫。重新插下电源还能开。还是不定时掉电。掉电后待机还是高。芯片烫。量了一下5V电感又对地短路了。断开电感烧机还是显卡供电芯片烫。拆了显卡供电芯片就又能开机了。反复。

没有头绪了,求大神

网友:
这个机子,散热铜管容易上主板连接到

网友:
最好是把显卡供电的上下管一起换了。

网友:
不定时掉电最难修了,心疼楼主

网友:
同意3楼,上下管一起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上下管都换了

网友:
20=ekET 51123代换待机高,也有3V 5V,能触 发。就是待机高,又换回了20=XX。显卡供电下下管一起换了,用了一天一夜了,都正常,在继续测试,希望不会在出问题,谢谢大家

网友:
待机高我还以为是后面漏电呢,原来是芯片不能完全代换啊

网友:
这下真的挂了,拆了显卡供电芯片还开机

网友:
心疼楼主,这么反反复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