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500卡LOGO(南桥.BIOS外设都拆了USB无短路,无果

楼主(2017-06-21):
机型:联想T500故障:卡logo
先测此机USB无短路,再刷BIOS无果,手摸网卡声卡等外设芯片都不发烫,于是订了南桥回来,换了南桥还是卡logo,郁闷了,拆外设试下看吧,后拆网卡拆声卡拆扩展乌芯片等依旧,后仔细想想IBM的有密码芯片,再论坛下了个密码芯片程序刷上去直接不亮机,(这密码芯片程序要和BIOS匹配吗?)在此想问问大师们,这机器卡LOGO是什么问题啊,是密码芯片程序问题吗?有此密码芯片的修友们麻烦发下,最好和BIOS一起(不知道是不是要和BIOS匹配)在此麻烦各位帮我解达下!

网友A:
cpu排除了么   cpu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排除了么   cpu也有可能的

内存和CPU换过,显卡也加热再开机也是一样的,真是头大哦

网友:
今天问了下朋友,朋友跟我说USBOC过渡信号有没有查下,我说是啊,大意一下子忘记查了,后查到U52芯片8脚电压为0V,测对地值O欧,挑起5脚,底盘5脚和U52芯片8脚相连修复!!(-USB_SYSTEM_OC0和-USB_SYSTEM_OC1相连!)

网友B:
犯了个低级错误,搞的这么大工程

网友C:
小白请教一下卡logo`如果是主板问题,需要查那些点,usb过渡信号啥意思,判断不是直接打阻值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小白请教一下卡logo`如果是主板问题,需要查那些点,usb过渡信号啥意思,判断不是直接打阻值吗

不好意思打错了,是USB过流信号,意思是USB短路,保护信号,我这个是USB没短路也报错,是USB控制芯片坏了导致USBoc#为低卡LOGO的,你只要记住USBOC#信号为高就可以了

网友D:
把U52换了不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U52换了不行吗?

换了U52当然可以啊,不想去找芯片呵呵,U52只是USB的供电转换管和USB过流检测用的

网友E:
搞定就好呀,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打错了,是USB过流信号,意思是USB短路,保护信号,我这个是USB没短路也报错,是USB控制芯片坏了 ...

谢谢了 又懂了一个信号。。。。

网友F:
板子上的东西差不多都换完了

super0612 -1 -1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

网友G:
也就是usb控制芯片坏, 也会卡logo嘛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犯了个低级错误,搞的这么大工程

哈哈,下次就能注意的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哈哈,下次就能注意的了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嗯嗯,一下没想到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搞定就好呀,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

是呀,一下忽略了,做维修还是得仔细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板子上的东西差不多都换完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是这是在灌水吗还是发两遍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也就是usb控制芯片坏, 也会卡logo嘛。

是呀,USB的过流信号,通知南桥的,台机华硕主板也算是通病啊

网友:
USBOC#信号为高又学到一个过流信号

网友:
喔 学习了。         加分,。

网友:
南桥部分小电压没有   usb八脚供电短路     都会引起卡logo

网友(2017-10-04)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打错了,是USB过流信号,意思是USB短路,保护信号,我这个是USB没短路也报错,是USB控制芯片坏了 ...

我这笔记本修的少 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 一般都是些小故障  这个先记下

网友:
总有些机器要放手的  三星  索尼 都碰到过  卡LOGO很久,偶尔能进入系统  用起来很正常 马上关机又不行.客户的不要搞了,自己的机器闲就看一年两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