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白苹果蓝屏重启维修求助

楼主(2017-06-21):
原机开机正常使用,指纹无效的。换好后壳,扣屏上去试机就开机白苹果蓝屏重启。电流跳动,开机触发后89十毫安,之后跳到150毫安定住20秒,再到200多毫安,700多毫安跳到。再回到150毫安定住大概一分钟,闪一下蓝屏重启。不联机,测有1.8,3v电压。换过u2,和u6.现在不知道怎么修。

网友A:
螺丝孔有没有打穿?之前后盖摔的很严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螺丝孔有没有打穿?之前后盖摔的很严重吗?

螺丝孔,没有打穿,后壳也就是就旧写,没有严重磕碰。拆机前试机,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