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EC:NPCE985LA0DX 可否用NPCE985GA0DX代换

楼主(2017-06-21):
知道的老师可以否告知,先谢谢了

网友A:
这芯片,估计目前还没有人试验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芯片,估计目前还没有人试验过,

我试了一下  ,按开关后 3v 5V要出来,但是其他地方没电 ,不知道是EC问题 还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

网友:
换了就知道了

网友B:
没换之前什么情况,换了之后有没有变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换之前什么情况,换了之后有没有变动?

换之前EC短路 ,换之后按开关 3V 5V要出来  其他电压没的 ,准备发个一样的先试下

网友C:
这个只能自己试一下了哈,估计没有人试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只能自己试一下了哈,估计没有人试过

换了个型号一样的  更以前效果一样

网友D:
有贵人知道这个EC带程序不

网友:
开机时序有人知道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了个型号一样的  更以前效果一样

那就不是这里的问题了,换个思路解决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贵人知道这个EC带程序不

此EC不带程序,按照这个EC之前那些型号命名的套路,这两个EC应该可以通用的。
NPCE从NPCE288、NPCE388才开始带程序的,可能是随大流吧,~因为别的厂家都有带程序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