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电脑S420 不通电维修过程

楼主(2017-06-21):
我接手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S420.同行说此本不通电。按了一下开机键,电源指示灯都不亮,笔记本不触发。我取下电池用可调电源20V输入,待机电流0.0428A, 第一感觉待机电流有点偏高,按下开机键笔记本不触发,待机电流也无变化。确实是不通电的故障。基本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了。拆机---观察此笔记本主板没有维修过痕迹,也没有明显烧坏痕迹,也无进水痕迹。 根据板号:LA-6921P来查找主板图纸
第一测量待机电压3.3v和5v是否正常,经过测量无待机电压。 测量待机芯片的主供电电压是否正常,待机电压3.3V和5V输出对应的电源芯片就是待机芯片(PU401 RT8206B)。待机芯片主供电输入脚VIN第6脚,测量无输入。正常输入电压和主板公共点电压一样,待机芯片没有主供电的输入,肯定就是主板保护隔离电路的故障了。测量待机芯片的主供电输入脚的对地阻值为0,明显短路了。有可能是待机芯片本身坏了,也可能是其它相连的元件损坏了。 从图纸来看断开PJ401后测量居然是B+短路了。 看来不是待机芯片问题,是主板公共点短路。
第一步检查B+到了JLCD1显示屏屏线接口,检查C846正常阻值, 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。
第二步检查B+到了JHDD1硬盘接口6脚。此乃硬盘主供电输入脚,测量耦合电容C808阻值正常。 也不是这里的问题。
第三步检查B+到了PQ102场效应管,测量2脚和3脚对地阻值都不为0;测量电阻PR116的2脚也不为0。 也不是这里问题。
第四步检查B+到了PQ202 MOS管。PQ202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。G级栅极----D级漏极----S级是源极。D级到S级有一定的阻值为正常。 看来也不是这里的问题。
第五步检查B+到了公共点的源头,这里就是产生公共点电压的地方。先断开PR302昨天阻值正常。
第六步再断开PJ301右边的阻值也正常。测试PQ303场效应管的阻值也正常。看来也不是这里的问题了。
第七步检查B+到了PJ505,断开PJ505后测量2脚阻值不短路。还是B+短路的。也不是这里的问题。
第八步检查B+到了PJ601跳线处,断开跳线PJ601后测量B+对地阻值为466,公共点不短路了。
看就是这后级的问题了测量PQ601的D级对地阻值为0,S级对地有一定阻值,G级对地也有一定阻值。
可以确定就是这个四个电容的问题了;四个电容的编号是:PC602C603C310C423.

肯定就是其中一个或多个损坏了。一般情况多个的比较少。 由于主板上没有丝印,就一个一个的取下来测量。经过仔细的测量判断有了结果。一个小电容烧坏漏电。如下图:
就是一个小电容烧坏了,引起供电电压漏电现象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启动。
更换此电容维修结束。

有高手却不装此类电容。  此本没有什么维修技术含量。大师级请飘过。此贴纯为流水,新手检修记录过程而已。

网友:
发帖不容易,加分鼓励

网友:
很适合新手借鉴学习

网友:
我比较懒,一般直接烧鸡

网友:
仁宝B+大短一般都是19V滤波电容坏。

网友:
短路的故障要仔细看电容

网友:
写个帖子不容易 加分了

网友:
你已经维修到慢慢品尚的思路了,就是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不错了,修板细心,很不错

网友:
楼主思路非常清晰,赞一个

网友:
这贴子真的非常好,,可惜我不能加分了,

网友:
看来楼主这是闲的慌啊,找测量点没两小时都搞不定呀

网友:
这样的电容坏,怎么不先看看,这样也不会搞前面那么多的地方,维修要一针见效,尽量不要动其他的地方。

网友:
LZ这思路清晰,修的不错,加分

网友:
我都是用烧机大法来判断。

网友:
烧鸡呀!5分钟就修好

网友:
排除法ok,烧鸡行不行会不会更快。漏电小的话,就比较麻烦,烧鸡不一定好使把

网友:
大电流的都挺 好修的

网友:
B+短路修好了 ,最能增加新手的信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