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lg e2260通病

楼主(2017-06-21):
lg  e2260通病,有时正常,有时闪屏,

1,bios块容易坏,代换原则是找个256K的试试

2,按键板也会有问题,原则是有电容拆电容,有二极管拆二极管,只要电阻部分

就这么多,加油吧

LG E2260T驱动板程序715G4197-M01-000-004L主芯片TSUMU5BRWHL3-LF-1.rar

网友:
这个倒是很少修

网友:
这个通病就有点多了,又是bios又是电源板,还有开关按键了

网友:
这个通病就有点多,记号下

网友:
这个通病就有点多了,又是bios又是电源板

网友(2017-10-10):
我这个闪屏    我先拔掉按键  看看  然后  验证下BIOS

网友:
验证了   程序是好的    但是闪屏问题  没解决

网友:
恩。。。。学习了。。谢谢分享。良心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