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70M

楼主(2017-06-21):
客户拿来通电电流0.2,不触发,拆机看到PQ311烧焦,PQ311是AO4466找一个换上故障依旧,PQ302的D级0.8V ,DS级19V,后级电压全无,本人是新手,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,谢谢

网友:
看图纸维修了,这个应该好修一些。硬伤好搞

网友A:
先测量哪里短路,再一一拆除,待机条件,刷个bios 看看,示波器测3v5v和晶振波形,我都是测这些

网友:
重点查下PQ301的G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量哪里短路,再一一拆除,待机条件,刷个bios 看看,示波器测3v5v和晶振波形,我都是测这些

没量到哪里短路,BIOS刷过

网友:
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,查一下芯片的条件

网友:
上图纸,你自己按着图纸分析一下就慢慢找出问题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,重点查保护隔离,看看那几个控制拉低的信号是否都正常,还有 ,你换的管子要通用的啊,最好是仁宝板子上的保护隔离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