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请教大家硬盘录像机网络设置问题

楼主(2017-06-21):
请教大家硬盘录像机网络设置问题,有9个攝像头连交换机现在换了一个硬盘录像机不知道怎么设回ip。本人这方面是小白希望大家给个详细点教程。

网友:
先在录像机搜索ip,如果都一样可以在录像机上更改,也可以接电脑更改,更改后在搜索就能看见摄像头ip了

网友A:
啥牌子录像机,看看说明书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啥牌子录像机,看看说明书就搞定了。

是这个这个垃圾东西,是别人买的,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  安装一个路由器 让他们自动获取ip

网友:
不是一个牌子的,需要改摄像机的IP,和录像机同一网段。同牌子的自动会修改IP

网友:
我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,用水星或者tp新界面的路由,直接插上在路由器在线设备界面就会显示出摄像机的ip,你看见后就立即把硬盘录像机设置和摄像机同一网段即可。以前我也是去给别人新装旧摄像头,但录像机是新的,我也不知道摄像机IP,我都是用这种方法搞的。百试百灵。

网友:
协议需要改成通用协议搜索,然后摄像头密码别写错了。

网友:
海康的也不贵  为啥买杂牌的    先设置固定ip试试

网友:
只要是同型号的  硬盘录像机里有一键添加,

网友:
有的摄像头自动获取IP  或web上改IP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枪?去官网那有教程的

网友:
我也说一句,这个还真不一定能有,如果是海康的头子,跟炸牌录像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