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-75M小修一例

楼主(2017-06-21):
联想G40-75M  加电内屏不显,外接正常           集成CPU
板号:ACLU7/ACLU8 NM-A291 REV:1.0 2014-03-17
查屏线接口:

DISPOFF#  为0V  (APU_EDP_PWM 也是0V)

DISPOFF#来自EC_BKOFF#  和APU_BKOFF#    EC_BKOFF#电路没发现问题

APU_BKOFF#连的QC4 1脚无电 2脚3.3V  上拉电压+3VS正常  2脚应为低电压1脚电才不会被拉低

估计问题出在2脚相连的QC7或前级电路  (先直接去掉QC4,加电内屏显示正常了)

RC44电阻2.2K正常 RC43在线测50K,拆下测为100K正常,测焊盘阻值59K应该不正常,

估计问题出在APU_ENBKL_R或QC7,拆QC7,2脚焊盘处阻值不变,值计是APU_ENBKL_R的问题,这个信号来自桥,不会查了,直接不上QC4就交差吧

机子虽然修好了,但是没弄明白问题出在哪,希望有路过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,先在此谢过了

网友:
直接拆了PC43和PC44确认桥有没发出APU_ENBKL_R,。。如果没有的话,你那样改也是可以的,只是屏背光开启信号不受控制,可能无法待机。。。

网友:
AMD的一般是APU问题

网友:
估计还是CPU坏的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能用就算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