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上电,关机不断电。有图也迷茫了!

楼主(2017-06-21):
V星的MS-7267的主板,上电自动开机,关机后电源和CPU风扇转5分钟后才彻底断电,然后20分钟左右再次自动上电,CPU和电源风扇转但不开机。这时按POWER开关可以正常开机。图中的Q23、R70、C70全都没装。从图上可以看到IO->R49->R71->接绿5V。一条没有支路的线路。R49和R71之间断路,R49接R71端对地短路。没外伤,中间也没元件怎么就会对地短路。还我不明白的是绿5V要接低才能上电,谁拉低绿5V上电的呢。

网友:
有图应该好修点,好过没有图

网友:
R71到R49端要是对地短路的话,那P_ON自然就拉低了吧,电源肯定要启动。这时主板还没开始工作,还得你按了开关才正式启动。我觉得是不是图纸和实际电路板有些差异?要不就是R49到R71连接的地方有腐蚀的线路。

网友:
绿线短路了。

网友:
PS_ON线路上的元器件都换掉试试,实在不行跳过中间的元器件,直接飞线大概判断一下故障点!

网友:
可能是io有问题吧,将原件断开先排除io,再看看是不是板层短路,实在不行飞线的了!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io把他给拉低了

网友:
先换个IO试试

网友:
才注意到图纸是2.1的实物是4.2。线路有差别。

网友:
   EC啊   遇到一个不拉的

网友:
慢慢查咯。

网友:
碰到几个自动上电的 都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