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520 笔记本不开机

楼主(2017-06-21):
今接到ThinKpad E520 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。拆机检测发现保护隔离电路无19V,检电源小板PU3081  3 ,4脚有压差,5678 脚没电压,换PU3801无果再检 PU3801 4脚电阻PR3801 173K PR3802 100K 查图纸没找到电源小板资料 果断换PR3801 为200K 待机电流为0.006 按开机键电流马上升,屏幕亮机

网友:
小板上面的分压电阻坏了导致的?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,加分支持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资料还能大胆换上,LL真是高人啊。

网友:
PU3081是一个什么样芯片》在主板的图纸上可以看到吗?

网友:
还是要细心。

网友:
哎。有图纸就好了。看不懂

网友:
楼主6666666666666没图纸就等于瞎摸,楼主经验丰富

网友:
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思路清晰

网友:
显存导致内接不显,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