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关于扩容的问题

楼主(2017-06-21):
小6扩容找同型号的硬盘就可以了,还是要同型号同厂家的,知道的老师师兄告知下,先谢了
硬盘

网友:
6的硬盘和5s通用 各个厂里的都通用

网友:
苹果6可以支持几乎所有的lga60的硬盘,只要是硬盘焊点一样,写好底层后,苹果6都能用,不管是4S用的8G黑盘还是128的白盘,通吃

网友:
晕死 , 4s的硬盘管脚 和 6 的 都不一样, 怎么 焊接??

网友:
5S ,6 ,6P 都通用

网友:
找同型号的就可以各个厂家通用de

网友:
底层写好就可以

网友:
在网上发了几个硬盘刷机报错2009和9,每个硬盘都上了好几次报错都是一样的,所以怀疑是不是认厂家的,后来找了个Id板拆硬盘,一上去就过了,谢谢大家

网友:
型号一样 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