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HP DV6 进PE进不去 死机

楼主(2017-06-21):
前几天接到同行手上转来的一台HP dv6  具体小型号是dv6-6c40tx,机器拿来同行说 机器会死机蓝屏,机器到手拆开风扇常转疙瘩疙瘩的异响,怀疑是散热有问题引起的,机器 拆开放一边  定了个风扇回来,第二天换风扇重装系统发现故障依旧如此,排除散热 ,发现机器进XP PE 走到一半会直接死机,换了WIN10PE进去,惊奇的发现进去了。然后装系统装到驱动就立马死机了。然后就不打驱动装系统  发现进系统会一会依旧死机  就开始怀疑机器外设有问题,拆掉网卡 ,声卡 ,功放 ,防雷芯片,USB3.0芯片 无线网卡。内存 硬盘 依旧如此。测各路供电又都是正常 。BIOS也已经刷过 ,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机器的南桥异常发烫,网卡  声卡 这些 装在上面也很烫 。没有办法了 。要不要换个南桥试试看?有没有遇到这机器的同行? 求大神 指点

网友:
DV6  桥发热烫手是正常的  !

网友:
先加焊南桥吧,我遇到装系统死机惠普DM4,加焊南桥好的,没有返修,你也可以试下

网友:
直接干南桥 我遇到一次这种问题也是换南桥的

网友:
你是否是换了硬盘和内存试机进pe?那就再查查主板上的工作条件,

网友A:
不如先加焊南桥试试看,不行的话就换掉吧

网友B:
查查主板上的工作条件,

网友C:
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

也只能换个桥试试看  基本外设能拆的都拆了 桥很烫

网友D:
期待楼主动桥后的结果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不如先加焊南桥试试看,不行的话就换掉吧

恩 只能试试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查主板上的工作条件,

还有什么工作条件查的。。桥的 各路小供电也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期待楼主动桥后的结果

先和同行报个价 要修的话 在动手 不然客户不要修就白弄了 毕竟动桥有风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恩 只能试试看了

ok,有结果的话说一声

网友F:
可以排除一下南桥

网友F:
换桥基本功要过硬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排除一下南桥

只能换 桥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桥基本功要过硬啊

这个还可以 毕竟做桥7年 了

网友:
进BIOS禁网卡试试

网友:
所以外围配件都拆了,那估计南桥也有一定的肯能性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