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不上电。

楼主(2017-06-21):
G41,不上电。 待机供电正常。 IO工作正常,直接换南桥了。

网友:
三板斧的节奏

网友A:
我手里有块板,死活档D1,桥都换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发了颗IO来换下试试。。

网友:
G41南桥82801GB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GB的桥要先考虑

网友B:
GB  的桥  一般不跑码  才会换 ,  没遇见过不上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里有块板,死活档D1,桥都换了。。。

这个好像是挡内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B  的桥  一般不跑码  才会换 ,  没遇见过不上电的

不上电的情况是有的,任何桥都有不上电的可能性。

网友:
三板斧不包括做BGA吧

网友:
台机搞的没劲道了。。bga不他用到。

网友:
G41和h61桥问题比较普遍

网友:
这种南桥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修的不错,加分支持。。

网友:
之前修了个联想的G41不跑码,刷BIOS无果,换南桥GB好了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G31 G41 82801GB桥坏的太多了

网友:
这个桥很热,故障率是要高点。

网友:
82801GB的桥总感觉发热

网友:
应该是L-IG41M  南桥上面一个棕色的电容,那款主板好多南桥坏了

网友:
加分   支持一下

网友:
这个板都不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