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和B85芯片能不能通用?有没有人换过

楼主(2017-06-21):
H81主板的桥是SR177,而B85的桥是SR178,不知道这两种芯片能不能通用。

今天我在联想H81主板上用B85的桥代换原H81的桥。测试有显。

网友:
这两个芯片不能代用,看图纸有的脚位功能不一样

网友A:
不一定可以等值代换,看图纸上B85和H81在VGA接口显示设置上面就略有区别,一个走的PCH的PORTB和PORTC部分,一个是PORTC和PORTD部分,我们无法得知H81是不是代换上去之后,PORTD部分继续可以使用,还是说已经阉割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即便能完全代换成功,SATA2.0肯定少一组接口,另外USB3.0也会少一组接口。如果H81代换至B85主板上面。楼主可以试试看,看看能否正常点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可以等值代换,看图纸上B85和H81在VGA接口显示设置上面就略有区别,一个走的PCH的PORTB和PORTC部分, ...

我把B85的换到H81主板上,能通电,但不工作。也可能是主板没有找到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把B85的换到H81主板上,能通电,但不工作。也可能是主板没有找到问题。

这种不好说,有可能是主板自身问题,也有可能是桥代换的事情,B85和H81这两个桥,大致针脚定义几乎一致。但在某些部分的供电信号设计思路上面,又略有区别。

网友:
几乎不可能   不然维修市场乱了  拿81的桥当85的搞   这里设计到时序晶振等等 这玩意用不是CPU 到处换

网友:
装上去看它会不会死给你看!

网友:
我换过,接了两台交警部门的两台DELL主机都是不上电,本来是SR177的桥没有我就用SR178可以通电,但不开机,后来买了两个SR177装上完美开机

网友(2017-10-20):
看来针脚还是有差别的,即使同点了,还是运作不起来,还是拿同型号的按上去会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