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用烧机大法修好东芝52XV500C 52寸彩电无电源的过程

楼主(2017-06-22):
接修一台东芝52寸液晶彩电无电源故障,打开后盖拆下电源板(此机有两块电源板,220V进入大板后经连接线到小板上,小板先工作输出5V电源到主板上,主板CPU得电后再输出开启信号到大板,大板上继电器吸合,大板得电开始工作)单板试机有5V输出,把电源板装上试机听到电源有叫声,把5V电源插座拔掉叫声立马消失,估计5V短路,于是找到5V插针中5V线拔掉还是一样,把5V插上又把12V3根插针全拔下通电,机器面板上红色电源灯亮了,用万用表拨至通断档测量主板上12V插针对地为短路,故障为12V短路,决定用烧机大法来查找故障部位,把维修电源调至5V电压,用自做的夹子延长线把夹子黑色夹铁壳上,红色夹在主板12V插针上,电流表显示5.5A,用手摸主板上DC到DC电源部位,当触到C9601和C9602附近时有热感,把手放在两电容上烫手,用尖嘴钳把两电容摆下,到废板上找一个1000uf/25V电解电容装上试机图声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程序呢有吗,,,发份上来呗

网友:
没有备下,机已取走

网友:
哈哈,这烧鸡大法我也常用。烧鸡一定要注意电压等级。先从低电压慢调,看表的电流。500毫安慢慢烧鸡,摸不出故障再加大火力。直到把鸡烧热。但不要超鸡所承受的电压。特别要注意与该回路相关的IC的额定电压。带程序的IC烧坏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烧鸡法最好了 适用于废品机

网友:
半残废的建议别用  容易直接挂了

网友:
修电视烧机,上次有台显示器短路就是烧不出来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用修笔记本烧鸡,烧电视还没弄过!

网友:
LZ这方法简单有效 不用逐个排查  厉害

网友(2018-04-21):
烧鸡找短路的元件一定要注意电压等级。先从低电压慢调,看表的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