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大师们一个问题

楼主(2017-06-22):
苹果6代有2G信号没有4G信号是哪里出了问题了?会不会是天线开关?

网友A:
4G用不了???干4G功放  不行在换个天线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G用不了???干4G功放  不行在换个天线开关

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

网友:
楼主搞定了没有呢

网友:
可以先换个天线开关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