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MBPNTSN158-1310,MBPNTSN152-2312(PALWONN 88 M3) 两台通病维修

楼主(2017-06-22):
第一台:MBPNTSN158-1310

机器是一个客户从售后检查过的,没拆开检查,说电源芯片坏了,所以过来客户就问你们这可以换电源芯片吗。
接机过来上可调电源,电流忘记了,按开关不触发。拆开后闻到一股焦味,主板背面一个隔离管完全烧糊了.(论坛里也有类拟)
机器没有图纸,没有电位心想应该不好修.和客户说好,
开好单子,客户走了.

打值完全短路.小心的清理好积炭,用洗板水洗好后打阻值,隔离管阻值正常.补好绿油,再去测公共点 7欧 ,
经全板测量对地阻值后除公共点和显卡电感阻值一样7欧,其他无异常.故拆显卡供电电感,拆好后公共点不短路了,
再打显卡供电上管DS极击穿.
上风强380度吹下(这个板子还是要预热下,容易变形)
拆后才发现是复合MOS管手里没有,反正还有2项供电,就先不管这项显卡供电,先修公共点隔离部分,
看不出来是N管还是P,上电后 G极附近有个6V电压,判断为P,
MOS管底部已经烧到地铜皮,用绿反复涂了几层,决定用SOP8 PAO4407A(ID=-12A) 代替,从元件盒里拿出全新AO4407A D极向中间掰弯,S极也一样,G极不动,八脚蜈蚣掰弯成圆形瓢虫然后架空焊接和电路板离地2毫米距离,向桥一样,不会接到地.

修好后公共点有电压了量13V,(OZ8690支持混合动力输出, 后面触发后会升压18V以为正常,误区经验不足绕弯了)
插上可调电压,待机.0.08 ,3V,5V电压出来了,直接上开关板,发现灯闪,按开关触发上电,0,3左右,没上CPU,公共点电压上升18V, (以为正常).
接下来就是各种作死尝试,CPU能上电到0.8V.掉电

开始补显卡MOS管由于没有复合MOSPK616DY,看了参数,再还有其他MOS管分流,(3MOS,2电感供电),
决定用AON7430(ID=20A) QFN代替没问题,先上绿油绝缘上管G.小心焊好两个MOS,用屏线补G极线,打上下管阻G极阻值基本上500左右正常.开始上电,
还是一样上电0.01-0.9-0-0.3-0.3

于是上示波器各种抓,发现35V电压不是很正常(没载图),于是断开,3V电感,看公共电电压,还一样,再焊上去竟然3V 5没了,(先出5V再出3V) 后面查条件满足,5V待机芯片损坏,于是换上.3,5V又出来了,(忘记了是NB669还是NB671)
好把,既然适配器隔离管没之前烧坏了,临机一动,那我就上电池,
按开关一路狂飙.重新插好屏线,亮机了.能亮机,接下来再大也维修不是事儿,
于是开始找OZ8690PDF 找不到,搜索只找到了DA0TWSMB6EOOZ8690参考图,,
看了看条件,我的也应该是芯片供电问题,
经过电池,可调电源跑线,测出用可调电源时40脚没供电,于是飞线取电,联知道是从哪个来的19V,就多加了2R2 保险.
装好后,适配器也可以正常开机了(红色飞线非原电路设计,后面接到另1个板才知道是从这个PMOS管D极飞线)

为了放心上绿油.

C壳塑料膜已经烧了个动,用胶布防止短路.

亮机图

这个机器有个电池开关.

板号

这个机器有些特点
1:用可调电源,适配器,电源指示灯会长亮,(EC配置或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时会闪烁)
2:单电池只按一次是不会触发上电,要按3秒左右放开. ,才会触发上电.
3:OZ8690LN 40脚VAC没输入电压时公共点偏低,电路也能工作.容易出现各种奇怪问题
4:有个电池开关,估计换屏或CMOS故障时放电好用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第二台:MBPNTSN152-2312
这个板子和上面一个板子有电路有微小区别.
接手后上可调电源直接大短路,拆机打开,运气比较好隔离管没烧,测量也是显卡位置上其中一个供电复合MOS管击穿造成公共点短路.
长话短说直接上图作参考.

正常隔离参考 未烧焦.

显卡供电复合MOS管击穿修复

主板正面

主板背面

板号

亮机图

MR X6s-LE01

两台机器分别是在5月初号和5月底修的,平常上班忙只拍了点照片一直没发,暂时没返修.
附上原机备份BIOS,非原厂BIOS,自行判断刷哪个

网友A:
其实第一台机器如果有图纸楼主就很快的修好了,关键没有图纸不知道保护隔离的电路。

网友:
是我就放弃了。。。

网友:
确实有这个问题  也修道好几台了

网友:
  厉害了  要是我就直接gg了

网友:
这机子修的我佩服

网友B:
第一个 那个芯片 是怎么控制P MOS的?  广达的那个图纸是N MOS 。。。 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 那个芯片 是怎么控制P MOS的?  广达的那个图纸是N MOS 。。。 还

已经1个多月了忘记了,P管G级有个小电阻,1头19V1头6V,估计是分压来的,
主板背面有N MOS ,G极是芯片发出25V控制

网友:
绝对老司机。。技术真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第一台机器如果有图纸楼主就很快的修好了,关键没有图纸不知道保护隔离的电路。

是的,而且电池模式下,开关要长按2-3秒才触发(这个机器的特性)
刚开始只按一下,没反应,以为主板问题,又浪费了不少时间

网友:
老司机,修的不错,加分支持一下。。。

网友C:
这个板子显卡供电管烧穿我遇到过两个  但是显卡也跟着短了 你这个没烧吗???

网友:
平常就喜欢看看通病贴,老了,不愿研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 那个芯片 是怎么控制P MOS的?  广达的那个图纸是N MOS 。。。 还

这是一起拍的图,比较多没全上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板子显卡供电管烧穿我遇到过两个  但是显卡也跟着短了 你这个没烧吗???

这两个板的显卡刚好比较坚强没烧坏,有7欧阻值正常.
运气好些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到一台,还没拆开,应该也是保护隔离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多谢分享了!

网友:
。。技术真好XIULIANCHENGGGONG

网友:
没图纸修得佩服

网友:
看看大神  是怎么修的

网友:
正在修这台机子,楼主的帖子很有参考价值,谢谢了

网友:
大神,我是3V对地,,,,烧机桥烫,,咋办,,,

网友:
楼主有第二台MBPNTSN152-2312的图纸吗?

网友D:
请问楼主,备份BIOS是吧芯片拆下用编程器读,还是用软件在系统里面备份?

网友:
这种主板设计缺陷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和收藏,感谢楼主分享,,以后遇见能节省好多弯路

网友:
这个机器 都是爱烧那块  修得电路不想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楼主,备份BIOS是吧芯片拆下用编程器读,还是用软件在系统里面备份?

编程器,两个板号不一样要看清楚,刷在其他机器可能亮机慢

网友:
看起来都很是头疼,楼主真有耐心

网友:
你的BIOS版本都一样吗?  咋上了3个BIOS?

网友:
这个机器咋认版号?没读懂。我的有待机不促发  ,不知道下载那个

网友:
我的是打的神舟标的机器   版号和你最后一个一样  。但为好有点不一样不知道可以永不

网友:
我刷了你的低第3个好了 谢谢  就是分太贵了

网友:
要是我就直接gg了   高手啊  加分支持一下。。。

网友(2017-12-01):
光看文字我都看晕了,我遇到我肯定修不了。给你点赞了。

网友:
  楼主走运了   没烧显卡   这显卡死贵

网友:
确实是通病,这机子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经常烧

网友:
楼主太厉害了,我上次修到一台,先是显卡供电管短路,换了之后,客户用了一天,保护隔离又烧了,后来我就放弃了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图纸有么 ?能给一份不?兄弟急需啊!!!!!!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好

网友(2018-01-04):
这机子是不是没集显?没修显卡供电,上电跑码到1.4左右掉电,反复上电

网友:
显卡旁边的供电上下管确认是通病。之前短修了半天最后发现是那里的问题

网友:
通病是一定要收藏的,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扎实  佩服佩服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天天学点,早点成大神!!!!!!

网友:
文采好,修机技术也好,不过看得我眼花了66666666666

网友:
楼主 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基础扎实 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要是我就放弃了,前两天修一个MOS管板子都烧穿了

网友(2018-06-01):
真是厉害啊。要是我肯定修不来,这么有耐心的去修。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。
機械革命MBPNTSN158-1310,MBPNTSN152-2312(PALWONN 88 M3)維持兩種常見疾病

网友:
本来看楼主发帖如此细心,该给评分,结果超时了,抱歉

网友:
神州的机器也是要按多几秒才能开机,OZ这个芯片好像山寨本也喜欢用这个,上次修到过一个也是公共点不正常也是芯片供电出问题。

网友:
是的,而且电池模式下,开关要长按2-3秒才触发(这个机器的特性)
刚开始只按一下,没反应,以为主板问题,又浪费了不少时间

网友:
实第一台机器如果有图纸楼主就很快的修好了,关键没有图纸不知道保护隔离的电路。

网友(2019-02-22):
这样的机器要是我遇到   估计直接放弃

网友:
昨天也修了一个一样的机器   焊盘都没了  直接放弃了  楼主厉害了

网友(2023-03-12):
做工太差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