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休机B325i bios

楼主(2017-06-22):
同行拿来一台联想一休机B325i开要无显,主板共有四个BIOS,只刷U38桥,U9EC,后正常显示。附上BIOS。板号:CFM1D3S V1.0

B325i_CFM1D3S V1.0.rar

FCH和EC

网友:
怎么会有那么多bios啊,没见过

网友(2017-10-05):
可以正常使用,刷了U38就亮了,发个回复也要30字

网友A:
遇到一台,也是开机不显示,下载个楼主的bios试试看,希望是条死鱼

网友(2017-11-06):
引用 网友A:
遇到一台,也是开机不显示,下载个楼主的bios试试看,希望是条死鱼

没那么多死鱼给你捡的!
刚刚下载测试了,无效!

网友: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不是说不跑码 是有的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有的电源不能工作 灰线是有5v的高电平 断开了岂不是更不行了?

网友(2018-01-22):
谢谢老板分享 我也下载个试试  希望可以亮机 激动

网友(2018-07-16):
是这个u狗吗

网友(2019-11-04):
我来试下  我这个是开机不显 键盘上的数字灯会亮但是不能控制

网友(2021-05-19):
单刷FCH可以解决问题吗?我试试

网友(2022-06-23):
这个机器的问题

网友(2024-08-14):
下来试试看

网友:
这里一大堆不亮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