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B300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17-06-22):
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300一体机,说按开关没有反应,不触发,用电流表一插19V大短。拆机裸板测试待机正常。重新插线时发现,只要一插高压板线就会大短,拆开高压板发现高压包坏了一个。手头也没有。把显示器的高压板改装上去。开机正常显示。改装显示器的高压板装不上光驱,没办法,只好从网上再淘一个原装回来。

网友:
描述简单了点,图也少点,不然会是篇不错的原创维修贴。

网友:
高压条 导致不开机??

网友:
我也有个一javascript:;体机不开机,烧主板,,高压条有可能?

网友A:
这种变压器应该常见,可以直接拆个装上

网友:
一看语文就不好呵呵

网友:
换个升压电感啦,在坏的其他高压板上拆个差不多的

网友:
笔记本的高压板搞两个上去

网友:
用两个笔记本用的高压条也可以的,成本要比买原装高压板低很多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变压器应该常见,可以直接拆个装上

高压板烧这样,估计板上有别的坏原件。

网友:
可以用通用的改一个出来吧,成本比这个肯定要低。

网友:
有一种通用高压板是短的,可以买些,有时方便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