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显示器,出现毛边,闪屏

楼主(2017-06-22):
   各位大师,  显示器用久了,边上有这种毛刺, 还有闪屏, 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呢?

网友:
主要检查屏线

网友:
屏线,检查过, 是不是驱动板,电容滤波不良,

网友:
有可能,拆开看看吧

网友:
滤波不良 水波纹吧

网友:
可能跟电容有关系的

网友:
试试调下频率,应该是电容滤波问题

网友:
供电,屏线,屏。

网友A:
可以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看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。是换驱动板电容好的。

网友:
显示器就是换咯,反正也快

网友B:
驱动板上的供电打个波看看,是的话立马现形

网友:
查驱动板  屏电路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屏

网友:
认证为啥 老通不过啊

网友:
驱动板上是电容都换掉在说

网友:
示波器测驱动板电容,尤其在使用很多年的显示器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看

没电容,打算全换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板上的供电打个波看看,是的话立马现形

屌丝,没有波,也不会用

网友:
再就是看看 220 电容 上次就修一个 换了 220 电容 好了

网友:
电源滤波,驱动板稳压有问题都会有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电容全换 基本就好了

网友:
程序刷下 就这几个问题

网友:
应该屏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电容,打算全换试试
嗯,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