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不出波形?

楼主(2017-06-22):
普源DS1102E,如图,为什么不出波形?(图片是用手机拍的,请见谅!)

网友A:
你波形亮度是不是给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波形亮度是不是给关了

没有啊!用AUTO档的时候会有波形,就是调成测下降沿会这样

网友:
手动选一下通道一,或二试下

网友:
调的对不对啊

网友B:
测什么时钟或者什么电压,,要设置好触发电压。不然神仙都不知道你测什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测什么时钟或者什么电压,,要设置好触发电压。不然神仙都不知道你测什么

是这样的,我一块技嘉H61M-DS2板掉电重启,我想看看内存1.5V和VTT PWGD哪个电压先掉!

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(这是单通道的设置)?

网友:
触发条件不满足,你调每格2伏信号要过8伏才触发好不好,你测什么信号

网友:
下降沿,单次触发(就是没有波形的,抓取到才会显示),电压1V,时基适当就可以了

网友:
首先。通道开了吗?然后触发方式选择单次普通还是正常?耦合方式请选择直流,想要出波形,还得满足触发条件,也就是你示波器的触发电平,还有时基扫描速度,掉电抓下降沿,上电抓上升沿

网友:
还是详细看看说明书慢慢吃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这样的,我一块技嘉H61M-DS2板掉电重启,我想看看内存1.5V和VTT PWGD哪个电压先掉!

是不是哪里设 ...

这样的话,通道1每格1V或者2V都可以,。。触发方式:单次。边沿类型:下降沿。时基先1MS吧然后慢慢调试。。。。 通道二也这样设置,,AUTO是不能用对比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