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DS2 REV3.0

楼主(2017-06-22):
故障现象为:通电不断重启!
测24pin+4pin阻值正常,上假负载也是不断重启,上电瞬间测各大电压均正常,就是CPU供电出不来,双BIOS调换还是一样,双刷官网BIOS还是一样,测电源IC9583625.26脚供电正常,测9脚VTT_PWRGD1V正常,就是不出CPU供电,强拉绿线,测内存电压一下有一下无,还是在不断重启!
电池旁的324也换过!
各位大神指点一下!

网友:
修CPU供电之前,查查主板全板时钟信号出来了没有,没有时钟,你死修CPU供电都修不出来。

网友A:
复位针脚,USB接口查查。

网友:
还是按照时序修靠谱点。楼主先检查全板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位针脚,USB接口查查。

谢谢回复!复位针脚上电瞬间3.3V正常,USB接口数据线阻值500多正常,5V阻值800多正常

网友B:
芯片的开启信号好像你没说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的开启信号好像你没说到

95836的25,26脚5V电压有,9脚1.0V开启电压VTT PWGD有

网友:
检查一下电源负载是不是过重?对主板电源插座各个输出打对地阻值,开机触发电路,复位电路查下?时钟信号是否稳定?32.768K的晶振是个不可忽略的元件,有时频偏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。

网友:
测技嘉H61供电不能强拉绿线,不然供电测不出来

网友:
这个95836芯片18脚外接个电阻,拆掉看看CPU预供电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今天继续研究了,还是没用。过程如下:
1,按月饼大哥的说法在图纸上找18脚连的电阻,没找着,17脚的反馈研究了一下,也没发现异常。
2,倒查VCCSACPUVTT内存供电,在测8脚贴片MOS管时突然发现,CPU发热了,有供电了,怎么回事?关电再上内存,还是不开机,再断电触发又恢复原样了,测8120D,发现控制内存供电的运算放大器8120D,5脚供电12V正常,1脚BOOT图纸上说的是5VDUAL过来的,我测的是12V,不知对不对,测10脚通电瞬间有0.9V电压出来。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这个问题,我看到过好几片了,没弄好 就是不出CPU电压

网友:
CPU供电没出来 楼主可以去查一哈CPU供电开启信号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刚好需要,谢谢分享!!!!!!!!

网友:
这种板你不上真U也许电压也不会出来的。我记得取一个管子是可以出电压,以评断是CPU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CPU  VID部分的问题

网友:
这问题好多是电阻有问题………………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块vcc3电压没有的,也不全是没有,是有一个三极管的B级没有,也是一直掉电重启

网友:
CPU供电 开启信号有没有出来。这板爱坏开启信号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