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F-G6-MX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6-22):
测量开机排针有待机电压,点开机有跳变,不触发,短接绿线可以开机主板能跑马,跑线绿线到了IO的29脚。IO为NCT5532D测量21脚3.3待机正常 49脚3.3V正常
点开关IO  29脚有跳变   28脚短接开关无跳变 判断IO有问题  加焊无结果。更换IO触发正常,可以亮机

网友:
最好上个图,不然无图无真相。谁知道是你写的还是随便找个帖子复制的?

网友:
我一想就猜到IO的问题

网友:
请问49脚是什么信号?我的没有3.3V,只有1.05V.

网友:
查芯片引脚定义呀

网友:
我有片Dellq77主板,不触发,短接绿线后可以用pw-on正常开关机,但cpu风扇关机后还是转的,怎么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