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85M-DS3H-A网卡问题?

楼主(2017-06-22):
16年6月份帮朋友组装的机win10系统,每月用个10来次,有时会突然发生右下角的电脑小图标红X灯也不亮而不能上网,关机再开、更换路由器、 网线、 均无效,也不是网口生锈接触不良。关机几天开机有时又正常上网,前后去人家5次,有时不管怎么弄均红X不亮灯,有时拨插网线就正常,改用win7系统也无效。
故障时设备管理栏的网络适配器完全正常,驱动也是最新的!网卡芯片REALTEK 8111G,请高手指点维修方向为谢!

网友:
刷BIOS把  这样的情况多数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guj估计 是芯片出问题了?

网友:
现在都有路由,送客户一个无线网卡吧,很便宜。

网友:
新住版转直接 找批发商 换一张新的,,, 搞什么搞啊。。。。这种责任是代理商的,你才有细胞 跑5-6趟上门维修。。。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没必要修,要么售后,要么接无线

网友:
遇到不少ga的新主板有这样的问题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都是突然不行的...网卡时好时坏,我直接加了个pcie的网卡了事...

网友:
多数都是BIOS的问题。

网友:
新主板找上家是对的,有时仅仅记一下现象就够了,没有多少必要非折腾个明白

网友:
技嘉主板莫名的故障先更新一下BIOS试试,

网友:
BIOS问题吧

网友:
直接挂一个USB的网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