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用的兄弟 7057打印机,复印身份证的姓名,性别,出生,很淡

楼主(2017-06-22):
dcp-7057打印机,复印身份证的姓名,性别,出生,很淡。

复印其它的很清楚。

通过调亮度,对比度可以调好,但是复印别的就不好了。。。。

有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打印机的大神  马上就位

网友:
调亮度,对比度调节打到自动位或自动调节功能丧失。j

网友:
如果调了对比度还不行的话,只能怪这台机的扫描器性能不太好了。只能换另一台复印机复印了。

网友:
我也想学打印机,,楼主收人不

网友:
调对比度  不行就换扫描模组

网友:
应该是调试的问题,

网友:
复印暗淡的地方,原件都是彩色字体,应该看看把彩色改成黑白,就像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似的。我没接触过打印机,据我估计是这个设置问题。

网友:
打印机维修好学吗

网友:
你先把机器里的设置全部重置下看看能不能好,不行的话,你找下机器设置里面有个复印----身份证复印------把对比度和亮度调整下,不要调整复印---亮度和对比度设置。
对了 你复印身份证 用的是身份证复印 功能 吧 不是手动直接复印的吧,另外鼓芯和粉是否正常磨损程度怎么样?

网友:
这应该是机器本身的问题吧,应该是性能问题

网友:
兄弟的机器复身份证淡的解决办法是把复印质量改为文本模式,有的英文机就是text模式

网友:
快捷方式,按照刚才复印的位置,再重新复置一遍就OK了。

网友:
墨粉的深度调节一下

网友:
深度调节  把浓度调深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到过,是一台联想M7205一体机。复印文本正常选择身份证印就和你说的一样不清楚了。解决办法1.把硒鼓清零,我这型号硒鼓左侧有一个清零装置将他复位装入机器,开启电源让机器自检完成。2.在开机状态下,打开前盖,按“清除/返回”键,屏幕显示 “更换硒鼓?▲是 ▼否”选择是

。3. 按功能键 开机 选01确认; 再选99 确认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了。按照这个步骤全部清零我的机子问题就解决了。你模仿试试希望能有效。

网友:
硒鼓,粉仓,激光器都换了就会好吧,就是这样成本也太高,只能想办法修复吧

网友:
亮度调低一点就行了

网友:
学习了 兄弟 感谢楼主 感谢感谢 这机器不好修

网友:
刚刚涉及这个行业 来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