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,跑0.8A, 没集显供电 求思路

楼主(2017-06-22):
y470   i5
la6881p  不出集显供电   小白不知从哪里下手   刷过bios    换个内存

网友:
按不跑码故障修。

网友:
看桥信号正常不

网友A:
集显供电是u跑过内存后二次 SVID、 产生     具体根据时序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集显供电是u跑过内存后二次 SVID、 产生     具体根据时序查下

搞了一天  放弃了

网友:
此类故障需要示波器来修

网友:
集显供电要跑马才出

网友:
集显供电最后才出来   前面不正常

不会出来的

网友:
这种要看一下有没有过内存,这种机器的集显电压好像是过存后才会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