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小漏电

楼主(2017-06-22):
自己的手机飞行模式下一夜跑电%10左右待机电流45-55左右用论坛的测试法看看U2有没有漏电用3V去测结果32左右,我测了几个正常的机子只有15左右果断换了U2测试电流恢复到15左右现在飞行模式下一夜%5左右。前提都是新电板测试的。

网友:
U2有没有漏电?

网友:
就是u2漏电

网友:
3V怎么测U2?

网友:
楼主是关机状态下单独给U2一个供电,看U2是否漏电吗?

网友A:
u2的故障率不是一般 高

网友:
进水的话漏电就不一定是u2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2的故障率不是一般 高

说的对,USB故障真的高

网友:
天天插拔USB充电, 而且可能使用非原装充电器,或车充,不稳定的电压电流,当然容易导致 USB芯片挂掉了。。

网友:
学习哈   以后修自己的手机

网友:
你的意思就是说u2导致的漏电?使用你的方法可以测试出来

网友:
测试方法论坛有的自己搜今天又修了个6S测到100多毫安换了U2再测是12毫安再待机测就不漏电了

网友:
测试方法我不是原创论坛是看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