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线维修掉焊盘的tp wr710 路由器

楼主(2017-06-22):
几年前想玩路由器,于是买了焊台等一系列的东西。这个路由器原先闪存和内存为2m+16m,想硬改16m和64m,但之前没有使用焊台的经验,所以把路由搞废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水学习,才知道买的谊华的焊台质量差回温慢,造成拖焊拖不动,连锡,掉焊盘。又经过几年的潜水积淀,维修能力渐长,新买了焊台,体式显微镜。一天晚上心血来潮,遂决定看看能不能修好,于是有了这个帖子。

1.清理被摧残惨不忍睹的内存焊盘。原先残留一层松香,好几个焊盘翘起,东倒西歪的,上风枪吹热,尖头镊子扶正,用酒精擦洗干净,成如下的样子。

2.有三个掉的焊盘不是空脚,要飞线,本想直接从掉的焊盘处引,但自己的水平不够,又没有阻焊绿油,遂决定飞线。要飞线就要找到跟焊盘连接的一些焊点或者过孔,因为是双面板,想到可以通过背面光照的方法同时看清正反两面的走线。于是成功的找到相应的飞线焊点,刮除上面的绿油,上锡。

3.上64m的内存,并飞线到相应的位置,因为有了体式显微镜,所以有没有焊好,一下子就可以看的很清楚。

4.因为上的是64m的内存,而此路由的cpu是ar9331,所以要在R66的位置加一个22欧的电阻。电阻是在一张废显卡上找的,本来以为内存颗粒的旁边的电阻都是22欧的,于是随便找了个装上,发现启动不了。以为是内存没焊好,用万用表一个个的检查,发现都焊好了,最后实在找不到问题,就量了下这个电阻,却发现是33欧的。重新找22欧焊上,顺利的启动。一根飞线正好飞到了这个电阻上。

5. 用酒精清理布满松香残渣的焊盘

6. 把flash闪存换成16MB的(已经用编程器刷了Breed),并且加上5v的直流供电的micro usb接口(图中的红黑两线)比较简单,很顺利

7.装机效果图,本想加usb的但cpu上的焊盘太小,尖头烙铁头太大,怎么都焊不上,无奈只能暂时放弃,放张显微镜下拍的图片

总结,之前弄坏的路由器又被自己修好了,这说明工具是很重要的,而且通过这样的实践,感觉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,作为一个爱好者,长期浸淫在迅维论坛里,水平自然是逐渐的提高的,这也是要感谢迅维网和论坛的各位坛友。

网友A:
一方面说明楼主空闲时间比较多

网友B:
hehe   一样  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方面说明楼主空闲时间比较多

是的,还望多多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ehe   一样  一样

网友:
这样很赚钱吧

网友:
就是自己玩,不赚钱的

网友C:
能有这份闲心,应该衣食无忧的类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能有这份闲心,应该衣食无忧的类型

汗,这就是个爱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汗,这就是个爱好。

顺便问下楼主买的什么牌子体式显微镜,也要弄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顺便问下楼主买的什么牌子体式显微镜,也要弄一个

买了个二手的,分开买的,
镜体:尼康smz-1,120元;后来才发现咸鱼上有更便宜的
目镜:20倍,高视点,100元;
底座:56元;
原配的粗微调托架:60元;
目镜罩:6元;
立柱:自己找了一段外径25mm的钢管。
总的效果还不错,可以连续变倍,长时间看也不会头晕,即使是专业搞维修的也够了。看坛子里很多人推荐二手奥林巴斯sz3060,价格还是比较贵的。淘宝上很多配件都比较贵,你要注意挑选。

网友:
这芯片 9331 可以刷什么固件啊

网友:
确实是需要点时间    关键的是修了之后  能用还是可以的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方面说明楼主空闲时间比较多

这个不错,路由器也会修,路由器信号不稳定的好麻烦

网友:
真是人才啊,修个路由器的多少钱时间啊。。

网友:
不错呀 功底深厚 为啥回复还要40字 1234567890

网友:
楼主刷完breed ,接着安装openwrt路由器系统,那是相当爽

网友:
这个不错,路由器也会修,路由器信号不稳定的好麻烦

网友:
为纯粹追求技术的楼主致敬。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