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转贴iphone7无闪光灯维修!

楼主(2017-06-22):
大家学习学习 挺详细的 网络转发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j ... 5!2~5~5!4~5!2~1~3~A
转帖
iphone7

网友:
给大家总结一下视频内容 : 第一步,查闪光灯IC的供电,也就是PPVCCMAIN 第二步查CPU给闪光灯IC的开启信号有没有断线。 第三步,查一下基带发给闪光灯IC的开启信号是否断线。第四步查后摄像头给闪光灯的开启信号。第五步查闪光灯的通讯总线。 都正常就换一个闪光灯I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