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G-3G1T待机0.03不触发

楼主(2017-06-22):
PCG-3G1T待机0.03不触发,量IO工作条件都正常,5V正常 ,3V没有。量3V  EN 没有  ,由IO控制 ,BIOS刷过  ,IO也换过 就是不出3V-EN 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触发后才出呀?飞个5V的EN信号看看。j

网友:
什么板号?

网友:
还真不好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