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0

楼主(2017-06-22):
E450开机掉电,不上内存不掉电,报错几声。显卡附近有个小电容短路。

网友:
E450备份亮机BIOS

联想E450 NM-A211 BF.7z

备份亮机BIOS

网友:
看不出来是那个电容,楼主既然发出来了,,就标一下咯,也花不了几秒

网友:
短路电容 就在接点PJ12旁边,这个短路,万用表 可以直接量到。总结:电容短路,是各大品牌电脑的通病。

网友:
330电容击穿了吗

网友(2017-08-01):
楼主是什么供电呀,,楼主有图纸吗。在修这个机器定点和触摸板都不能用

网友:
级别不够,看不到,下载 试试 ,下不了了,继续学习 中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有通病的  这三个电容很容易短路 造成开机掉电 屏幕不显示 拔掉内存0.4A不掉

网友(2017-09-12):
没碰到过啊,亲,下次验证下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是有这个通病。 刚刚也遇到了。我的这个短路电容 略有点腐蚀。

网友:
估计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谢谢楼主共享

网友:
是这个原因,今天碰到了,不过这个是1.5V短路

网友(2017-10-21):
你的运气好.我接的也是上内存掉电,PL9对地,不过电容没短路,烧也烧不出是哪,还在痛苦中......

网友(2018-06-21):
今天刚好遇见一台一样的 ,可能是通病,秒杀,赞一个!

网友:
谢谢楼主 秒了一台应该是通病同行注意

网友(2018-08-02):
楼主可以哟  我也修好一台  真是通病  电容破啦

网友(2018-10-23):
估计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,我前几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同样的地方,谢谢楼主共享。

网友(2019-08-20):
估计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  就边上这个电容容易坏

网友(2023-04-30):
厉害楼主,刚刚搞定一块,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