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2):
华硕f450冷机开机正常,热机开机灰屏
华硕
开机灰屏

网友A:
屏坏了呗
天意wx
这个 没有经验 不要随意告诉楼主屏坏 易误导别人
详情

网友:
显卡问题大一些哎,热的时候后显卡稳定性不好

网友:
屏幕显示灰色的 一般都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坏了呗
这个 没有经验 不要随意告诉楼主屏坏 易误导别人

网友:
这种问题应该是显卡的故障多一些,热了显卡就虚汗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显卡?

网友:
刷BIOS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