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HP NC640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7-06-22):
HP HP NC6400  版号LA-6910p,故障:触发电流上到0.3掉电,通常掉电的不是缺电压就是有短路,实测其它电感瞬间阻值电压基本正常,只有CPU电感无电压变化也不短路,查CPU供电IC:ISL6260工作条件20脚5V,18脚19v,39脚3.3V,35脚0V,无CPU开启信号。查35脚 PWR_GD,发现是U91的1脚发出的,实测U91,8脚5V,2脚1.9V,3脚0.5V。3脚不正常(正常电压高于2脚1.9V),继续往前查3脚电压是各个电压PG总会经过R115到U91,分别断开D71,R285,R288,R289,D69,R5,R14,R128,C32.发现断开到D69后电流变大,测3脚电压也正常CPU电压正常,但不跑吗。继续查 D69的1脚DDR_PGOOD 断开R117,R117的2脚3.3V,1脚还是低电压,测Q113的2脚3.3V(不正常),Q134的2脚0V,R284的2脚也为0V并且阻值只有几十欧,0.9V来自pu17进排除就是PU17导致阻值低 但1.8v正常,一般IC本身没问题,继续量发现PU17:TPS51116的5脚也阻值低,断开pr127,阻值恢复正常,PR127的2脚V_DDR_MCH_REF
依然短路,查图纸发现V_DDR_MCH_REF只到北桥和内存槽,不上内存也短路,心想不会北桥挂了吧,抱着侥幸烧鸡,C363发烫, 拆掉不短路了,开机直接亮屏。

网友A:
细心呀……就挣钱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细心呀……就挣钱了……

你是? 苏州的阿修罗?

网友:
分析很到位,学习了。不错

网友:
大哥大姐们,觉得好多评分谢谢

网友:
编辑的有点乱啊

网友:
请您指教,感激不尽

网友:
有思路,好办事,楼主的修机功底不一般,耐心+细心=人民币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  写的很详细

网友B:
技术不错哦,但这机很老了

网友:
高手都是比较寂寞的

网友:
厉害,高手啊。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技术不错哦,但这机很老了

机器是老了一点,但是这个故障比较特别,就发贴出来分享了。有一些通病或桥故障发帖意义不大,纯电路分析有意义多了。

网友:
少电压啊 的

网友:
加分  支持一下

网友:
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少有的,楼主心细

网友:
讲的详细,思路清晰

网友C:
老机查查电路有时更有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机查查电路有时更有意思

英雄所见略同

网友D:
这么老的机器还在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老的机器还在修啊

有钱挣才修的

网友E:
还好没动桥哈,细心总归是有好处的

网友F:
这几天好几台掉电   很烦

网友:
感谢分享,学习了,思路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几天好几台掉电   很烦

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看看

网友:
机器有点老了,维修思路很好

网友:
细心能挣大钱呀

网友:
楼主牛逼啊,却电压吧

网友:
真厉害,HP 电路都不好修

网友:
能不能发个图纸上来,刚好要用到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来过学习

网友G:
有图纸真好,如果垃圾华硕,这板估计又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图纸真好,如果垃圾华硕,这板估计又废了。

这个板元器件位号也不好找,也要多花点时间

网友H:
这机器是进过水吗,问题那么多

网友:
机器老点,楼主技术不错呀

网友I:
还是短路,不过这个短路有点费事

网友:
好像好老的机器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修机功底不一般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机器是进过水吗,问题那么多

没有进水,到是有点受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还是短路,不过这个短路有点费事

是的着实费了一番功夫

网友J:
一个电容惹的祸

网友:
这还不好吗  有钱了

网友:
这个电脑也太了吧

网友K:
这种低电压的电容一般不会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种低电压的电容一般不会有问题的

是的,但主板受潮,坏的电容也略发黑,确定坏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,基础扎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好没动桥哈,细心总归是有好处的

是的,不要轻易干桥

网友:
这个故障,不细心修不了

网友:
有思路,好办事,楼主的修机功底不一般

网友:
这板子不贵

网友:
分析很到位

网友:
是的,但是再便宜也有成本,能修好这种板,也能享受维修过程,何乐而不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一个电容惹的祸

你刷这么多,做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