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6-22):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一例

机器型号:iPhone6

故障现象:手机屏幕不显示

  收到一台iPhone6故障机,客户描述说自己拆机后,再装回去就手机屏幕不显示了。

维修过程:

  拿到机器后,首先加电测试,果然手机屏幕不显示。拆机测量显示座底脚阻值,发现第14脚阻值无穷大,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此脚经过一个电感和电容然后通往CPU,线路经过螺丝孔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1

  由于客户说是拆机造成的,想到是不是螺丝孔的问题,在显微镜下观察螺丝孔,有拧穿的痕迹,拆掉螺丝柱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2

  开始刮线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3

  线已经刮出,螺丝孔底下没断线,测量通显示座的那根线已经有阻值,看来是拧螺丝的时候把别的地方带断了,接下来就是飞线到显示座。

  飞完线,处理好后,开机已经显示正常,测量其它功能,发现WIFI灰,后置摄像头和闪光灯不能用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4

  测量WIFI供电,发现复位1.8没有了,直接从旁边1.8借过来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5

  开机测试WIFI搞定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6

  接下来修摄像头,先测量座子底脚阻值,测量发现12脚和第30脚没阻值,这两个脚也是经过螺丝孔通往闪关灯IC,直接飞线过去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7

  装回闪光灯IC,开机测试故障依旧,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两个脚弄混了,重新改线。

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8

  装机测试,故障完美解决。至此,iPhone6自行拆机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维修结束。

(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)

相关阅读:

  iPhone6手机专题帖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310-1-1.html

 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41656-1-1.html

 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
  http://www.xinxunwei.com/sjwx/01036833.html

  iphone 不显示专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32561-1.html

  iphone 6 屏幕不显示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7589-1.html

网友:
手机挺难修的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,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,我顶。  有思路,好办事啊

网友A:
修手机就是挺费眼的哈

网友:
手工不赖,线折的整齐

网友:
你太牛叉了

网友:
这得修半天   我要150跑了2个了 维修那么不值钱?还是我们这里穷

网友:
板子好小   楼主牛

网友:
不难修,用心做什么都不是难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手机就是挺费眼的哈

这个的确有点。尤其搞小的东西。。要飞线什么的。时间久了眼睛有点不舒服。不过这种事也不是天天遇到。大部分时间不那么费眼。

网友:
这活太要耐心了

网友:
自己拆机换配件的 多数都会拧错螺丝  吃一堑才会长一智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这么多毛病都搞好了!

网友:
看起来难度高,其实真正的自己修起来就简单了,就像当时进入笔记本维修似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手机就是挺费眼的哈

嗯,手机维修比较费眼,元器件比较小

网友:
搞断螺丝孔的大多数都是新手或者客户自己搞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