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310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17-06-22):
刷了几十个bios了,都不行,问题一样。亮机的时候各个电压都正常,不亮机的时候,电流0.85a。

网友:
看来只有三板斧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啥意思?

网友:
这个机器集成CPU虚焊的多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坏了,,换个南桥先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的问题,我这里可以重置

网友:
不亮的时候检查什么卵 电压没有出来哦。。。帅哥

网友:
内存插槽虚焊了,仔细检查下。这个机器的通病。

网友:
修好了记得回复下。

网友:
不亮机的时候查下吧  不一定是bios问题

网友:
不亮机的时候查下各个工作条件看看那个不满足  不一定是bios问题

网友:
认真观察下主板有无细微腐蚀的地方。

网友:
测电压了 这样描述没法说

网友:
这机器 内存槽不好。。。。

网友:
哈哈哈 我遇见是开机缓慢,日他仙人板板,故障是硬盘是东芝的,硬盘问题,换个固态 开机飕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