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deapad 710s-13isk 板号:ls710 mb 15238-1 bios

楼主(2017-06-22):
联想 ideapad 710s-13isk  板号:ls710 mb 15238-1 bios   LS710

网友:
图片不知道什么原因,传不上来

网友:
完美亮机,加分

网友A:
我这有一台是开机大小写灯亮,不知道跟BIOS有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有没有这个电路图啊 进水 急需

网友:
正好修到这个机器,开机掉电,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有没有这个电路图啊 进水

网友(2017-10-18):
有一台 刷了还是一样 可能不是BIOS问题 不知道哪里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这有一台是开机大小写灯亮,不知道跟BIOS有没有关系。

你那个机器后来搞定没有?w我今天也遇到个一样问题,淘宝也买了bios刷都不亮

网友:
大小灯能亮,就是屏不显示,刷了BIOS也没有解决。这个机器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。

网友(2017-12-01):
有一台机器不开机刷一刷看下希望好

网友:
这个版号为什么对应两个机器啊,还有一个联想小新Air13和他一样版号,有懂的师傅解释下

网友:
再次遇到相同机型,刷了可以亮,就是稍微有点慢

网友(2018-01-21):
ls710 mb 15238-1 刷了还是不显只有开机一瞬间背光闪一下没图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那个机器后来搞定没有?w我今天也遇到个一样问题,淘宝也买了bios刷都不亮

兄弟  最后你的是什么坏了   ?

网友(2018-03-22):
解压失败已经没有分了。。。,,,,,,,,,,

网友:
我的分白花了。。。。楼主这个没有问题吧?

网友(2018-05-07):
s710 mb 15238-1 刷了还是不显只有开机一瞬间背光闪一下没图像

网友(2018-06-17):
插电不断的掉电重启。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。。。下载下来试试。

网友(2018-08-06):
感谢 可以用 大小写灯亮  不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