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F615M-P31-MS-7597-VER1.3循环 跑马

楼主(2017-06-22):
V星 MS-7597 VER;1.3    不插内存C3报警  插上内存到D5 D4 停3秒左右跳变03 51 又复位从新开始一直循环        BIOS刷过几个版本都一样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,谢谢
不是通病小八脚,CPU换过,桥加焊过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是不是82801GB的南桥?如果是的,先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82801GB的南桥?如果是的,先换个试试。

是单桥的

网友:
全面检查内存的条件,这个板,桥坏的多。

网友:
V星板USB没电压就会这样

网友:
查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DDR2内存几个关键信号查下,119和120的SMBUS总线也查查。如果都正常,那么把25M桥晶振和32.768K晶振换了试试,还不行那就加焊桥,或者说换桥。

网友:
换内存条试试,有些机器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