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0C刷bios好了 插风扇就不亮机!

楼主(2017-06-22):
联想E430C 刷bios好了  但是插风扇就不亮机电流停在0.95左右,感觉还是BIOS问题   有谁碰到这个问题,感谢了!

网友:
是的,之前yuyudaoyi遇到一个刷好的

网友:
风扇坏了吧----------

网友:
找个别的风扇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风扇换过的 网上也有这个案例  EC都换了  BIOS也换了还是没解决的

网友:
分析的很清楚  理论很扎实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遇到最多就是bios  lz说的次问题没遇到

网友:
那不放风扇 会报风扇错误么?

网友:
不放风扇FAN ERROR 会报错的。所以比较头疼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bios 论坛有官方分离的 你可以试刷下

网友:
直接把风扇改下

网友:
有没有换cpu风扇试试看,也有可能是风扇损坏,或者再多刷几个bios程序

网友:
买个分离的BIOS刷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