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yo n78gm3 rl bios刷完上不去网

楼主(2017-06-22):
soyo n78gm3 rl bios刷完上不去网 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是bios版本的问题吗

网友:
换一个BIOS芯片

网友:
查有没MAC地址?是刷过后就没地址了

网友:
你这个是台机吧,SOYO梅姐好像没有笔记本主板!软件刷写网卡 MAC 地址号码或者系统里面设置网卡MAC。。。。。实在不想搞 找个 几块钱的拆机网卡插进去

网友:
网卡驱动感叹号还是 认到连不上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故障,原来能开机吗?板号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