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

楼主(2017-06-22):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

机器型号:iPhone6P

故障现象:关机能充电 开机无法充电

维修过程:

  接到客户一台iPhone6P故障机,客户描述说关机的时候可以充电,但是开机无法充电

  拿到机器后,测试,确实同客户描述的一样。通常这种故障都是充电管U1401到USB控制管U1700断线导致的,或者是USB控制管U1700本身损坏导致的。充电电路非常简单,排除故障范围一般不大,为了确定到底是断线引起的故障还是USB控制管损坏引起的故障,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刷机。
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

  刷机报错4013,而且进入恢复模式再也无法退出。
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2

  刷机报错4013,那从思路上判断就是因为USB控制管损坏,导致刷入系统刚开始数据中断出现了错误4013。

  一般断线的话是可以刷机的,为了确定我的判断,拆掉原机的USB控制管,更换一个全新的。
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3

  更换之前,先测量最容易断线的F3点位阻值,结果阻值正常。
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4

  直接更换USB控制管,换完后刷机,一路绿灯,一次通过。
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5

  手机电量原来是95%。
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6

  一会儿功夫变成了96%。

iPhone6P开机无法充电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7

  至此,iPhone6P关机能充电,开机无法充电,刷机报错4013维修结束!

(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)

相关阅读:

  iPhone 6 Plus专题贴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1268-1-1.html

网友A:
4013不是说cpu问题吗,usb控制管也会引起4013长见识了。客户拿来是开机时不充电,刷机变成恢复模式还关不掉,万一是cpu问题修不好,客户会不会要你陪啊。像这种情况,不换usb管,电池断电后再开机,是不是可恢复修前状态

网友B:
你这样判断得走多少弯路,客人需要资料呢怎么刷机?这种情况很明显充电IC方面有问题了,直接拆了打下引脚阻值是否正常不就可以了,不明白为什么刷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判断得走多少弯路,客人需要资料呢怎么刷机?这种情况很明显充电IC方面有问题了,直接拆了打下引脚阻 ...

楼主贴子是转来  不是他修的

网友:
学习一下  很多不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013不是说cpu问题吗,usb控制管也会引起4013长见识了。客户拿来是开机时不充电,刷机变成恢复模式还关不掉 ...

报错代码要结合进度条判断才准确的

网友:
你看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,一步步快速的判断出来故障

网友:
好东西啊!  楼主技术OK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