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份七彩虹GT740 灵动鲨 1GD5的 BIOS

楼主(2017-06-22):
一客户电脑开机不显,插诊断卡大致是跑完码了,拔了显卡插集显可以显示,客户说插显卡把显示器
接集显也可以显示,在系统还能看到显卡型号,VGA和DVI都不输出,测量没有明显短路,希望哪位朋友给个BIOS先排除下程序问题。

显卡型号七彩虹GT740 灵动鲨 1GD5
官网找到这个显卡但是没有BIOS下载

网友:
5555555555kkkkkk

句容诚信电脑 -5 -5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
四眼佬 -1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

网友A:
先检查显卡的供电、时钟、复位正不正常,显卡的BIOS是不好找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显卡的供电、时钟、复位正不正常,显卡的BIOS是不好找的。

好的 谢谢提醒,我是看客户说进系统能看到显卡型号 才想着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你是来捣乱的吗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此显卡1.5V显存供电没有 还有个1.05V供电也没有产生,还有一处铜线烧断了。
1.5V由uP1542S产生,参考PDF   第二脚EN没有,EN 受2个三极管控制,拆了EN端的 三极管电压出来了,测量此三极管控制极有12V,应该是PNP三极管(NPN高电平输入会依旧拉低EN)。找了个SS8550三极管换上去 此处略过,然后1.05V也是没有EN,测量EN脚对地短路,连接电阻两端都对地短路,懒得跑线路(主要是菜鸟技术不好)。直接翘起uP0104第2脚 使得EN悬空,然后用一个10K电阻连到第三脚VCC脚1.5V上面,测试半个小时 可以正常使用。
话说这个显卡用的芯片PDF都不很难找。(没有继续投入太多时间去找EN控制信号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报价太低 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  大神勿喷)

网友:
装显卡显示了 进PE也测出来型号正确

三极管损坏位置

飞线非常恶心,手工不行  感觉那线都有点蜕皮了,就直接一排全换了

飞的小电阻看到了吗。

最后附上BIOS
七彩虹 GT740 灵动鲨 1GD5

七彩虹GT740 灵动鲨

网友B:
目测都不测一下就想着刷bios 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目测都不测一下就想着刷bios  啊

第一次修显卡,客户说超过50 就不修了,就想着简单的搞搞。然后听说系统可以识别到就想着应该是程序问题,没想到这个显卡测量时候只有0.95V的核心供电